Java程序员应该知道的几个调试技巧,你知道几个?

楼主(2017-05-04):
     之前听凌阳的老师说过Java学习的时候,都会熟知几个好的调试技巧,对于初学者的你们,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分享

  1.条件断点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添加断点,只需点击左边面板(行号前面)断点即被创建。在调试界面中,“断点”视图会把所有被创建的断点列出来。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布尔条件,也就是说,该断点会被激活并且如果布尔条件为真,就会执行该断点,否则将会跳过往下执行。

  2.异常断点

  在断点视图中,有一个J!标记按钮!我们可以使用该按钮来添加一个Java异常断点。例如,我们想让程序在遇到空指针异常(NullPointerException)时,仍然能继续调试,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该按钮来添加一个异常断点!

  3.监视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功能,当选定的属性访问或修改程序时,程序会停止执行并允许进行调试。在Outline视图中选择一个类变量并从上下文菜单中选择切换监视点,属性监视点将会被创建,在断点(Breakpoints)视图中会把所有监视点用列表的形式显示出来。

  4.评估/检查

  按Ctrl+Shift+D或者Ctrl+Shift+I来显示选定变量或者表达式的值。我们也可以给一个变量或表达式添加永久观察点,当程序在调试时,这些观察点就会在表达式视图(Expression view)中显示出来。

  5.修改变量值

  在调试过程中,我们可以修改变量值。先选好一个变量然后进入变量视图(Variables view),根据变量类型在其对应的Value列里输入值即可。

  6.在Main函数里面停止执行

  在运行/调试设置中,编辑配置对话框中有“Main”这个选项卡,我们可以勾选“Stop in main”这个复选框。如果选中,那么在调试一个基于main方法的Java程序时,程序会在main方法第一行位置便停止执行。

  7.环境变量

  并不是在系统属性中添加环境变量,我们可以在编辑配置对话框中很方便地进行添加。

  8.Drop to Frame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调试期间,可以重新跳到调用堆栈框架的开始处执行,并且变量值也会回到最初。根据回档调整堆栈的深度,这个功能的主要用途是所有变量状态可以快速回到方法开始执行时候的样子,然后你可以重新进行一遍一遍执行,这样就可以在你关注的地方进行多次调试,但是在执行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插入到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是无法删除的!

  9.进入、跳出和返回

  我把这个放在最后一点,在调试过程中,这些是必须要了解(最好掌握)的东西:

  F5——进入:移动到下一个步骤,如果当前行有一个方法调用,该控件将会跳转到被调用方法的第一行执行。

  F6——跳出:移动到下一行。如果在当前行有方法调用,那么会直接移动到下一行执行。不会进入被调用方法体里面。

  F7——返回:从当前方法中跳出,继续往下执行。

  F8——移动到下一个断点处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