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485通讯

楼主(2017-05-04):
目前在学习台达PLC 485通讯问题,使用一个DVP12SE11R做主站,一个DVP12SE11R做从站,不知道哪位大神有相关的程序案例,学习一下

网友A:
可以使用台达PLC的PLC Link功能!

只要设置几个参数就可以使用了!

详细请参考PLC的编程手册,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B:
看看100例子,里面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