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T编程模式

楼主(2017-05-04):
经常听说PVT编程方法,但是怎么编程,资料上却没有, 谁能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A:
对galil来说,PVT算是一种运动规划的方式,让用户抛开现有(固定)的运动模式指令的限制,更细致的任意规划电机运动状态。

PVT本质上还是一种样条插值的方式,用户指定运动中的一些节点的状态。状态包括P(位置)、V(速度)、T(时间)。只是与传统的位置-时间的样条方式,增加了速度状态,也就是让电机运动中的速度变化更连贯,不出现速度的突跳。

GALIL的比较新一点的产品支持PVT模式(太老的型号比如 DMC-1842、DMC-2103之流是不支持的)。在这些产品,比如dmc-4000 的手册中对PVT模式的应用方式都做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