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LF系列三菱PLC结构体编程函数的构成

楼主(2017-05-04):
QLF系列三菱PLC结构体编程函数的构成 CPU 模块中可使用的指令,可以分为函数名及自变量。 函数名与自变量的用途如下所示。 ·函数名....... 表示该函数的功能。 ·自变量....... 表示函数中使用的输入输出数据。 自变量中,有源数据、目标数据、执行条件、执行状态。 1、源 (1) 源是在运算中使用的数据。 (2) 根据函数中指定的软元件的情况如下所示。 ·常数...对运算中使用的数值进行指定。 在创建程序时设置,在程序执行过程中不能变更。 将常数用于可变数据中的情况下,应进行变址修饰。 ·位软元件、字软元件...对存储运算中使用的数据的软元件进行指定。 在执行运算之前需要预先将数据存储到指定的软元件中。 在程序执行过程中,通过对指定的软元件中存储的数据进行变更, 可以对该函数中使用的数据进行变更。 (3) 对于使用位软元件的源,不能直接输入触点。 2、目标 (1) 在目标中存储运算后的数据。 (2) 目标中必须设置用于存储数据的软元件。 (3) 对于存储位软元件的目标,不能直接连接线圈。 3、执行条件(EN) (1) 在输入变量EN中输入函数的执行条件。 4、执行状态(ENO) (1) 输出变量ENO用于对执行状态进行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