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1200的rs485的modbusrtu通讯

楼主(2017-05-05):
我用1200的485连接电脑modbus调试软件modbuspoll测试modbus通讯,电脑端做主站,提示通讯超时,plc这边的MB_Comm_load_Db快提示7000错误代码,但是错误显示还是false,是为什么啊

网友A:
工控网是骗子,充值没有积分,不要充值线

网友B:
目测应该是通讯参数设置与匹配问题

网友C(2017-06-26):
1200里面通讯参数怎么设置的??

modbus里面的参数如何设置的?

网友D:
做MODBUS通讯要注意以下几点:

1 modbus有两套命令,一个是MODBUS(RTU),一个是MODBUS,分别对应现版本和老版本,版本号分界线我记不清了,楼主可以查查。

2 rs485 硬件设置好波特率等参数

3 端口初始化MODBUS COMM..LOAD,设置和2相同参数

4 从站设置相同参数。

5 电脑的485接口你要查下它的管脚号,与西门子485管脚号是否对应,否则西门子侧的485插头你需要重新焊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