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英文版本如何转换成中文版本

楼主(2017-05-05):
西门子300PLC英文版本如何转换成中文版本,英文版本语言选择里无中文选项,在不卸载软件的情况下如何转成中文

网友A:
找中文标准版Step7,然后修复安装Step7。

网友B:
英文版与中文版是不同的软件,想用中文就安装中文版step7。

网友C:
英文版与中文版是不同的软件,想用中文就安装中文版step7。

这是对的

网友D:
从新安装吧,不要偷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