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与s7-200的监控系统

楼主(2017-05-05):
哪位大神帮我说下,如何编辑vb与西门子200PLC的监控系统,目前只需要用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亮和灭

网友A:
写好代码就可以了哇?有控件通讯就直接连上

网友B:
主要是做通讯,你根据通讯端口和类型以及通讯协议构筑代码即可。

网友C:
这里有控件DLL及其源代码下载:

http://blog.sina.cn/dpool/blog/s/blog_16d7d3ecb0102x1z5.html?type=-1

网友D:
先要知道协议。

这样做有什么用?

网友E:
VB不容易实现,应该要中间OPC

直接通信没做过,看同事都是VB和OPC通信,OPC和PLC通信的。

网友F:
我同事就可以做》》》》》》》》》》》》

网友G:
有控件通讯就直接连上,什么都可以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写好代码就可以了哇?有控件通讯就直接连上

你说的撒意思

网友J:
可以用VB 的mscomm控件(232串口)。

网友K(2017-06-17):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5/623668_1.shtml

网友L:
首先,,要知道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没有协议,做个通用协议也可以,用VB的通讯控件做一个按钮是最简单的程序,

网友M:
我只玩过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