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运动控制

楼主(2017-05-05):
最近有个项目,准备做一个材料负载力与位移关系的测试系统。初步设想是选用工控机、数据采集卡、运动控制卡、各式传感器、电动缸。电动缸对材料进行拉伸,传感器采集数据经数据采集卡传至上位机,上位机编写软件显示实时数据曲线,同时能通过设计的拉伸程序控制界面对电动缸进行逻辑控制,控制对材料输出拉力、拉伸长度,请我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具体实施是否具有难度?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2017-07-19):
你的输出拉力和拉伸长度如何确定,再就是你的检测的标定和降噪处理

网友B:
可以,我做过三次这种项目了,没问题,就你说的这些配置就ok

网友C(2018-08-30):
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谢谢楼主分享,下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