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一个PLC程序,实现在不同情况下输出不同脉冲。

楼主(2017-05-05):
是这样的,我想实现一个自动切割装置,然后通过人机界面来来设定切割的尺寸等,不同尺寸就反映在输出脉冲序列的不同,来实现电机的转动。可是这个在梯形图中怎么才能实现不同尺寸对应不同脉冲序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的脉冲输出指令是什么,PLSY?给脉冲数链接个D,然后将这个D链接到触摸屏不就完事了。

网友B:
楼主还是学习一下基础资料再问吧。。

网友C:
你在触摸屏上把输出脉冲用数据寄存器写入  这个数据寄存器就是你所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输出指令是什么,PLSY?给脉冲数链接个D,然...

链接个D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做个配方不就好了,不同型号调有不同的参数。。。

网友E:
怎么看不到东西呢,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