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带PG矢量控制问题多多

楼主(2017-05-05):
现场调试一台设备,用到4台G120,其中3台用带PG矢量控制,编码器为HTL1024,单极性,变频器走模拟量端子控制,刚开始编码器没有接地,调试时总报31118,最后将电机和编码屏蔽网接地后做电机侦测和旋转自学习,通过,但带上负载后问题来了,一台带PG速度控制变频器的电机总是速度不稳定(负载不重,手都能转动),并且在运转时速度会突变,感觉好象变频器拉不动电机,时不时报7901,7902,31118,31418等故障,查说明书修改各种参数,仍然无法解决问题,最后造成电机根本无法启动,一启动就报警,也是报上述故障,另外一台带PG转矩控制的变频器也是报以上的故障,感觉应该是跟编码器有关系,但找不出具体问题在哪里,编码器和电机均已接地,只是地线有点小,只有6平方,电机为30KW和5.5KW,不知跟编码器类型有没有关系,如果选用双极性的编码器是不是会好一点(因为我见过带双极性编码器的G120电机和编码器未穿金属管也开得很好),或者还有其它的地方没有注意到,请遇到过类似情况的大神给点建议,感激不尽

网友A(2017-10-26):
31118,31418看起来跟编码器有关。

7900 7901 7902  电机失步,可以试试VF或者SLVC模式。调整参数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