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读取条形码程序怎么编译

楼主(2017-05-06):
条码阅读器为 rs485通讯.  CPU为S7-315-2DP,如果通过CP341通讯模板来实现与条形码通讯,我怎么在程序里对plc读取的不同条码数据进行处理? 求教各位师傅 先谢了

网友A:
   还没有玩过 PLC 与条码设备的通讯,期待高手来解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玩过 PLC 与条码设备的通讯,期待高手来解说

请问CP341扫描上来的ASCII条形码 怎么在PLC程序里进行分类处理?您知道吗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同时为了获得更多的资料,先埋头挣点积分。

网友C:
前面说串口通讯怎么又以太网了,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条码相机。

一般以太网通讯是,先激活扫面(可以触电点激发也可以是以太网通讯),然后发送固定格式的字符,然后条码返回的组态的固定地址。

网友D(2017-08-07):
这个没用过,好像要先把485转成以太网,再通讯连接

网友E(2018-08-16):
等积分够了,再来下载,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