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FX3U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

楼主(2017-05-06):
如题,谢谢。不过能够加点限位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控制   旋转还是行走

网友A:
没有解决可以加qq9191704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做什么控制   旋转还是行走

就一个伺服电机控制丝杆进行行走。然后能够回到原点。

网友B:
建议看看用户手册上 zrn指令,DSZR指令,ddrvi指令和ddrva指令

网友C(2017-07-06):
够加点限位传感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