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脑怎样连接到一台PLC

楼主(2017-05-06):
请教各位老师,我们单位用3台电脑接到一台西门子300PLC【MPI】。其中两台都能正常通讯,另外一台,连接不上。电脑上没有任何数据,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检查总线连接器的接线(总线连接器接线有方向),检查总线连接器上的终端电阻设定。

楼主:
PG/PC地址还要设置吗?

引用 网友A:
检查总线连接器的接线(总线连接器接线有方向),检查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