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伺服-追剪应用范例

楼主(2017-05-07):
分享 A2 的 电子凸轮 => 追剪范例 下载与使用说明

PLC 只用 IO 就可 控制伺服做追剪

网友A(2017-08-08):
大神你好,如果在主轴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该怎么设定啊?谢谢

网友B(2017-10-05):
jou 你好!在参考你的追剪例子时。产品剪切长度的改变时如何能在servo ON时写入伺服吗?即P52-92如何在servo ON时写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你好!在参考你的追剪例子时。产品剪切长度的改变...

P5-92 本来就可以在Servo ON时写入的!

只是写入后不会马上生效,

而是在下次凸轮由啮合进入前置状态时才生效!

可以参考 => 凸轮参数生效时机

网友C(2017-12-05):
这么说只用伺服就可以进行追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只用伺服就可以进行追剪

是的,伺服本身有电子凸轮

配合适当的曲线与 PLC 的 IO 控制就可以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这么说只用伺服就可以...

网友D:
最近在搞台达的A2,希望学习学习!

波比得。

网友E(2018-06-03):
引用 网友A:
大神你好,如果在主轴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该怎么设定啊?谢谢

我也想知道到  如果在主轴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该怎么设定啊?你是否得到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大神你好,如果在主轴固...

这个方案,只要令 DI3 ON 就可以令追剪平台拉回

伺服会根据设定的切长自己重新开始追,

如此周而復始,达到定长追剪的工艺!

切长设定在P5-89与P5-92,可以参考=>追剪参数设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

谢谢,因为有些机构不是要求很精确的跟随,所以想减少传感器的使用,想让从轴自动拉回。刚才加班自己做了一下,依葫芦壶瓢,搞出来了,将P5-88.U改成2,让自动脱离.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F:
非常好的例子,多学习。多学习

网友G(2018-07-03):
切长设定在P5-89与P5-92,,这2个可以走通讯实现

网友H: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I:
好阿红你的的额的额额的

楼主(2018-08-21):
引用 网友J:
这么说只用伺服就可以进行追剪这么说只用伺服就可以进行追剪

是的,A2使用本范例档就可以追剪

网友K(2019-01-01):
如果在主轴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该怎么设定啊?谢谢

网友L(2019-03-08):
各位大家小弟学习了

楼主(2019-10-15):
引用 网友M:
大神你好,如果在主轴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该怎么设定啊?谢...

固定长度自动拉回,请参考=>"同步追踪范例"

网友N(2021-08-18):
楼主,实际做过追剪案例吗?调试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追剪的重复精度可以达到0.1m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实际做过追剪案例吗?调试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追剪的重复精度可以达到0.1mm吗?...



追剪的精度除了受伺服的影响,也与机械刚性与编码器解析度有关

可以参考 => A2 飞剪-(3)精度 与 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