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表不接零线,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的影响

楼主(2017-05-08):
火线零线地线是电表必须具备的三种线,而三相电表不接零线的情况,主要是出现在三相四线电表中,如果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对于电路中电数的计量是否有影响?或者是如果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能否直接接开关?诸如此类问题,可以在下面的内容中寻找到答案,同时还可以了解三相四线电表接线的专业知识。

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的影响

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的影响

三相四线有功电度表,是安装在三相四线制电路中用来计量三相有功电能的电表。一般零线的接入都会在安装时进行。经过校表台试验和理论计算得出:在正常情况下(三相电压对称,电流不对称或对称)不接零线均不会造成计量误差;如运行中某一组或两组电压线圈开路及短路时,则会造成计量误差,而且此误差与接零线时的误差不同。

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是否可以直接接开关?

不可以。三相四线制电表零线是电表内电压测量电路的连线。如果电表不接入零线,电表的电压测量元件就不能正常工作,会对计量产生很大的不好的影响。这种不接入零线的做法也是电力收费部门严格禁止的。三相负载绝对平衡是可以的,但很难做到三相负载绝对平衡,那么三相电压也将会有差异,三相四线电表的电压线圈中性点就不为零,计量就会欠准确,宜接入零线为妥。

三相四线电表接线的专业知识

1、电度表的额定电压应与电源电压一致,额定电流应是5A的。

2、二次线应使用绝缘铜导线,其截面:电压回路应不小于1.5 mm2;电流回路应不小于 2.5mm2。

3、三相三线经电流互感器接法:146并联接入三相电源线,23,78,分别与147接相对应其中两相的电流互感器的K1K2端相接,两个互感器的K2端相连再接地,

4、电流互感器精度应不低于0.5级。电流互感器的极性要用对。

5、三相四线经电流互感器接法:147并接三相电源线,258分别接147相对应的电流互感器K1端,369分别接147相对应的电流互感器K2端,三个互感器的K2端并在一起再接地。10或11接零线。

6、小电流三相有功表就简单了,135接电源进线,246接出线,9接零线。

三相四线电表不接零线肯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只是说这种影响是否会对电路系统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些问题是需要大家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