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编程电缆

楼主(2017-05-08):
三菱FX2N的编程电缆型号是什么 官网上没有介绍啊

网友A:
SC-09 ,官网上已经不需要介绍了,FX2N都停产了。

楼主:
这个线和电脑怎么连的啊?两头是什么口啊?

引用 网友A:
SC-09 ,官网上已经不需要介绍了,FX2N都停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线和电脑怎么连的啊?两头是什么口啊?回复内容:对:...

SC-09由2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9PIN的串口——25PIN的串口,第二部分是25PIN的串口——8PINMINIDIN。

如果用于A系列PLC,那么使用第一部分,即9PIN的串口连接电脑的串口,25PIN的串口连接A系列编程口。

如果用于FX系列PLC,那么使用二个部分,即将25PIN串口连接,这样就形成了一根线,即9PIN的串口——8PIN的miniDin,9PIN的串口连接电脑,8PIN的连接FX系列PLC。

(注:这里的FX系列不包括FX5U,因为FX5U属于IQ-F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