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机器人无法进入系统

楼主(2017-05-08):
各位高手,请问一下ABB机器人无法进入系统,启动到图中的这一步就进行不下去了,不断重启

网友A:
这是示教器或者主机有问题,需要现场判断

网友B:
机器人主机里有一块电池,折一下电池,再装上电池试试。

网友C:
https://shop182904866.taobao.com/

网友D:
我遇到过 是示教器坏了

网友E:
我遇见过进不了系统,但是检测出是CPU坏了,

网友F(2017-06-15):
把电池拔出 重启下看看

网友G:
如果把电池拆了,会导致程序和参数丢失吗?

网友H:
我们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换块CF卡就好了

网友I:
换块CF卡试试看

网友J(2017-08-18):
有可能是CF卡坏了

网友K:
可能是CF卡坏了,里面灰尘太多了,之前试过一样的情况,后来拆开把灰尘清理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L(2017-10-13):
需要耐心等待 肯定能进去 时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