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下程序后保持型寄存器自动清零了

楼主(2017-05-08):
松下PRO7 下程序后保持型寄存器自动清零了,这样很麻烦的 ,哪位大神能够给予帮助 怎么样解决

在此谢谢过

网友A:
不清楚,问问松下的技术支持

网友B(2017-07-03):
我刚用的时候和楼主遇到一样的问题了,楼主应该是点的在线模式然后程序不一致先编译后下载,这样会清除原来的寄存器数据,楼主你点一下在线模式,然后取消下载程序,在菜单栏的在线选项里选择下载到PLC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C(2017-08-08):
楼上正解,其实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