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触摸屏应用案例#西门子触摸屏的选型与应用

楼主(2017-05-08):
#工业触摸屏应用案例#西门子触摸屏的选型与应用

一、     控制要求:本项目主要控制设备为凝结水泵、两位阀、调节阀等,要求在触摸屏上能够显示设备运行状态,参数异常报警,能在触摸屏上修改各设备控制值、调节阀的PID参数等,所有设备都要求在触摸屏上能够手动操作及自动运行。

二、     触摸屏选型:

1、          根据控制要求及所控制设备的数量,大体画出自控流程图,根据流程图的复杂程度,触摸屏与上位机的通讯方式,并兼顾画面的色彩美观等,选择西门子KTP1000 Basic  colorDP作为本次项目的HMI操作面板。

2、          KTP1000 Basic  colorDP主要参数(选型依据)

  显示:TFT256

  尺寸:10.4英寸

  分辨率:640*480

  防护等级:IP65(前面)IP20(背面)

  前面板尺寸:335*275

  操作温度:050oC (垂直安装)

  操作方式:触摸屏,8 个按钮

  接口串口/PROFIBUS DP

  画面数:50

  变量:256

以上参数完全可以满足本项目要求,其它没有列出的参数也可以满足要求,并且此触摸屏价格适中,所以确定为此款。

三、     主要画面:

1、          起始画面

在起始画面上共有9个操作软键,分别是“流程图”、“状态显示画面”、参数修改画面“、控制画面”、“压力曲线”、“液位曲线”、“温度曲线”、“系统设置”、“返回”。同时在每个画面上都有系统液位、温度、压力、电导率的时实显示,参数正常时异常报警自动隐藏,参数越限时弹出并闪烁报警。

在此画面上轻按相应的软键,就可以进入相应的操作画面,

2、          流程图

在此画面中可以看到系统的温度、压力、液位、电导率调节阀阀位、机泵运行状态等(机泵是否运行及两位阀的开闭状态以颜色区分)总之所有系统参数都在这个画面有所体现,轻按画面右下角的返回软键可以将画面切换到起始画面(功能画面),也可以通过轻按任意功能键,将画面切换到相应的画面。

 3、          参数修改画面

   在此画面中可以实时修改水泵的控制值及报警值。

4、        控制画面

此画面功能:

1)选择主/备泵,

2)调节阀及水泵的运行方式,

3)修改调节阀的PID值及目标设定值,

4)手动开关调节阀

5)手动启动或停止水泵

四、   现场运行

五、   总结:

此次触摸屏的画面是应用户要求而做的,个人感觉画面不是我理想的风格,但是本着用户至上、用户满意的原则,只好如此。拿出来献丑,各位高手不要见笑。

网友A:
很不错,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