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怎么控制伺服阀来控制液压马达/液压缸

楼主(2017-05-08):
请教大神,三菱FXPLC如何控制电液伺服阀来控制液压马达,需要什么驱动器,然后程序怎么编写

网友A(2017-09-27):
 我给你一个思路,先是用模数转换模块将伺服阀的资料转成模拟量,在用脉宽调制指令来控制伺服阀 ,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