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才是消防检验要注意的疑问!

楼主(2017-05-09):
这些才是消防检验要注意的疑问!

消防栓给水体系
 1、消防水池、消防水箱:有用容量偏小、无消防专用的技术办法,房顶合用水箱的出水管上未设单向阀,水位信号没有反应到消防操控室。

 2、消防水泵:流量偏小、扬程偏大,一组消防水泵只要一根吸水管或只要一根出水管,吸水管选用同心变径,出水管上无压力表、无泄压阀,引水设备设置不正确,吸水管的管径偏小,以一般水泵替代消防水泵。

 3、增压设备:增压泵的流量偏大。

 4、水泵接合器:与室外消火栓或消防水池的取水口间隔大于40m、数量偏少、未分区设置。

 5、消火栓:房顶未设查看用的实验消火栓。

 6、消火栓管道:直径小,有的设备单位违章进行焊接。

 7、最晦气点动压、最晦气点静压、最晦气点充实水柱不符合标准请求。

火灾主动报警体系
 1、火灾探测器:选型与场合不符;设备不结实、松动;设备方位、间隔、倾角不符合标准和规划请求;探测器编码与竣工图标识、操控器显现不相对应,不能反映探测器的实践方位;报警功用不正常。

 2、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报警功用不正常;报警按钮编码与竣工图标识、操控器显现不相对应,不能反映报警按钮的实践方位;设备不符合标准和规划请求;设备不结实、松动、歪斜。

 3、火灾报警操控器:未选用国家质量认证的商品,设备不符合请求,柜内配线不符合请求,火灾报警操控器电源与接地方式及隔离器的设置不符合请求,操控器13种基本功用(供电、火灾报警、二次报警、毛病报警、消音复位、火灾优先、自检、显现与记录、面板查看、报警延时时刻、电源主动切换、备用电源充电、电源电压安稳度和负载安稳度功用)不能悉数完成,主、备电源容量、电源电功用实验不合格。

 4、火灾显现盘:未选用国家检查基地检验合格的商品,设备不符合请求,电源与接地方式不符合请求。

 5、消防联动操控设备:未选用国家质量认证的商品,设备、配线不符合请求。

 6、消防操控室未设置可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火灾报警操控器、消防联动柜的主电源选用插头衔接;消防操控柜未设置手动直接发动消防水泵、防排烟风机的设备。

主动喷水救活体系
1、消防水池、消防水泵、水泵接合器、消防水箱(参见消火栓体系)。用气压罐替代高位消防水箱,消防水箱的出水管未与报警阀前的管道衔接。

2、稳压体系:稳压泵的流量偏大,稳压泵的方位设置不符合请求(在高位水箱处设置稳压泵,就近接入主动喷水救活体系的立管顶部)。

3、湿式报警阀:设置的地址不适宜(水力警铃方位不标准),供水操控阀未设置。

4、水流指示器前未设备信号阀或与水流指示器间的间隔小于300mm。

5、结尾实验设备(实验阀、压力表、排水管),实验管径小于25mm。

6、体系联动实验时,结尾实验阀翻开,压力表读数小于0.049Mpa。

7、喷头:选型不符合请求,与大功率发热灯具和通风管风口间隔近。

8、泄压阀:在水泵的出水管上未装设泄压阀。

9、湿式报警阀组的压力开关没有设备,直接用水流指示器的信号发动喷淋泵。

10、随意扩大集热挡水盘的使用范围,挡水盘的平面面积过小,未设湾边的下沿。

气体救活体系
1、围护结构的耐火极限和抗压强度缺乏,未设置泄压口。

2、火灾时,气体救活体系的联动操控不能做到封闭开口、中止风机等功用。

3、喷嘴的设备方位及间隔不符合规划请求。

防火分隔体系
1、用于分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两侧未设置手动操控按钮,分散通道上的防火卷帘不能完成“两步”降。

2、用作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火灾探测器动作后,卷帘没有下降究竟。

3、同一防火分区内用作防火分隔的防火卷帘,火灾探测器动作后,多樘卷帘没有群降。未按着火层和上、基层一起动作的请求进行调试。

4、防火卷帘动作及究竟的反应信号在消防操控室内不能显现。

5、一般防火卷帘没有设置独立的闭式主动喷水体系维护。

6、防火门未设备膨胀密封条,住户的防火门都带有猫眼,防火门联动操控时,防火门不能主动封闭且不能向消防联动操控设备反应动作信号。

7、常开式双扇防火门未装设闭门器和顺序器等。

8、防火卷帘的座板与地上空隙大于20mm。

防排烟、空调通风体系
1、天然排烟时开窗面积缺乏,方位偏低,不能便利敞开。

2、机械排烟体系的排烟量偏小,机械防烟体系的正压送风量偏小。

3、设置机械排烟的地下室未设置送风量不小于排烟量50%的送风体系。

4、地下室机械排烟体系的排烟口与排风口不能联动切换。

5、排烟口、送风阀翻开不能联动风机发动。

6、通风、空调体系的风管穿越防火分区、穿越通风空调机房及主要的或火灾危险性大的房间隔墙和楼板处未设防火阀。

7、厨房、澡堂、厕所等笔直排风管道,未采取防火回流的办法,未在支管上设置防火阀。

8、防排烟风机长途不能中止,并未设手动直接操控,原有的大多数工程防排烟风机长途操控均能发动,但长途中止不能完成。

9、同一楼层的几个送风阀(排烟口)的反应信号并接而未串接。

10、排烟风机进口处和在排烟支管上未设排烟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未与排烟风机联锁,平常不能主动封闭。

11、送风口设置方位偏高,排烟口设置方位偏低。

12、正压送风体系的新风进口设置方位不妥。

13、防排烟风机规划设备方位不妥。

14、机械加压送风体系的吸进口未设置止回阀或与风机联锁的电动阀。

15、操控室不能显现通风和空气调节体系防火阀的作业状况,且不能封闭联动的防火阀。

16、排烟机与排烟管道衔接的软接头选用一般帆布。

17、防火阀、排烟防火阀未设置独立支架和作防火处理。

18、任一排烟阀敞开时,排烟风机不能主动发动。

19、砖砌的竖井有缝隙,且内外表未选用砂浆抹平,竖井底部未封。

20、地下室的排烟体系设置未能与人防协调好,排出的烟被人防门挡回等,影响排烟作用。

火灾应急照明、分散指示和火灾事故播送
1、火灾应急照明的配电线路没有按消防设备用电线路敷设,用一般灯具应急灯具,在火灾时持续作业的场合应急照明时刻不行,且照度低,分散指示数量少、照度缺乏、设备方位不妥。

2、操控基地报警体系,火灾时不能在消防操控室将火灾分散层的扬声器和公共播送扩音机强行转入火灾事故播送状况,应急播送未按着火层和上、基层一起动作的请求进行调试。

3、操控基地报警体系,消防操控室不能监控用于火灾事故播送时的扩音机的作业状况,且不具有遥控敞开扩音机和选用使扬声器播音的功用。

消防电梯
1、井道未按标准请求独立设置。

2、消防电梯机房与其他电梯机房之间未按标准请求进行有用防火分隔。

3、井底未设排水设备或排水井容量小于2.0m3或排水泵的排水量小于10升/秒。

4、首层未设供消防员专用的操作按钮。

5、有的电梯迫降后,不能持续投入运转。

消防供电
1、一类高层建筑自备发电,应设有主动发动设备,并能在30s内供电。

2、消防操控室无法监督主要消防设备的供电电源。

3、水泵、防排烟风机、消防电梯等设备,其供电线路未选用耐火型电缆。

4、楼梯间会集供电的应急照明灯,在火灾时不能表现其正常功用。

5、有的体系不能满意二路供电的请求,有的虽装备了发电机,但容量偏小,不能满意负荷请求。

6、消防操控室、消防水泵房、消防电梯机房、正压送风机房、排烟风机房的供电,未在最结尾配电箱处设置主动切换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