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0PLC通道断线的判断

楼主(2017-05-09):
小弟最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现场有一个传感器(离散型)能够给PLC提供的只有高高、高、低、低低四个报警离散点信号。现在需要增加判断这四个信号是否掉线的功能,但不知道该从程式中选取什么作为判断点,还请各位了解的大侠指导一下?

其中有一个通道的Fault点,不知道这个是否可以作为信号是否掉线判断依据呢?

感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把............

楼主:
比如那个点是“Local:1:Fault.0”,这样的话是否可以使用呢

楼主:
已经知道怎么做的了,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