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密闭场所气体传感器检测设备的应用

楼主(2017-05-09):
在密闭场所气体传感器检测设备的应用

气体检测根据不同的现场环境,应该选择相应的气体报警器和气体探测器。在密闭场所,如下水道、农业密闭粮仓、铁路罐车、隧道等工作场合,在人员进入之前,就必须进行检测,而且要在密闭空间外进行检测。

此时,就必须选择带有内置多气体检测功能的报警器,这是因为密闭空间中不同部位的气体分布和气体种类,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一个完整的密闭空间气体报警器,应当是可以非接触、分部位检测具有多气体检测功能,以检测不同空间分布的危险气体,并且应该是不影响工人工作的便携式仪器。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进入密闭空间的工作人员的绝对安全。

气体检测仪,就是检测气体成分和浓度的气体传感器,多用于一些隐藏着安全隐患的矿场等场所,极大地减少部分可能矿难的发生。

例如矿井,矿井中的气体成分代表了各种各样的危险情况,这其中的有毒气体包括: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还包括氧气不足的情况。在有些情况下,甲烷也可能达到产生爆炸的浓度。因此,目前,在很多地下气检测设备,都会安装不同类型的气体传感器,如氧气传感器、二氧化碳传感器一氧化碳传感器,二氧化硫传感器等。通过更换不同的气体检测探头,来检测复杂的气体成分及浓度。

现推荐几款适合矿井应用传感器产品:氧气传感器(O2-A2)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Prime3一氧化碳传感器CO-AF二氧化硫传感器SO2-AF

英国alphasense 氧气传感器

一、氧气传感器(O2-A2)

1、电化学氧气传感器(O2-A2)描述:

  氧气传感器(O2-A2)主要用于测量环境中氧气气体浓度,根据测量范围的不同和工作寿命的长短,氧气传感器有多个型号,比如:长寿命氧气传感器(O2-A3) 、氧气传感器(O2-A2) 、氧气传感器O2-A1(1年寿命) 、氧气传感器O2-G2(小尺寸) 、 氧气传感器O2-C2 、氧气传感器O2-C3 等。

2、电化学氧气传感器(O2-A2)主要特性:

氧气传感器测量范围(%):0-30
工作寿命:>24达到初始信号的85%时的月数
尺寸(mm):Φ20.3×16.8mm
输出:80-120μA@22°C,20.9%O2
响应时间t90(秒):<15从20.9%到0(负载47Ω)
线性度(ppm):<0.6全量程时线性误差(零点,400ppm)
重量:<16g
温度范围:-30~55℃
压力范围:80-120Kpa
湿度范围:5~95%RH
储存时间:6月(储存温度3~20℃)
负载电阻:47-100欧姆

 3、电化学氧气传感器(O2-A2)应用范围:

氧气传感器应用广泛,在煤矿,钢铁,石油化工,医疗等都大量使用

 4、电化学氧气传感器(O2-A2)典型应用:
 氧气报警器,气氛分析仪

英国Clairair高分辨率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

二、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Prime3

1、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Prime3产品描述和操作

Prime3高分辨率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全量程0.4V-2.0V参考供电电源负极,或者设置为催化燃烧格式输出,通常零点是中间电压,相对于检测管脚在满量程点的电压是100mV,具有金属结构,绝缘外壳,体积小等特点。

Prime3 传感器利用 NDIR技术检测 CO2 气体浓度。传感器内部有一个红外光源,一个双元件红外探测器,一个独特的光波导让气体扩散进去, ARM7 内核微处理器,输出电压与电源极性无关。

Prime3高分辨率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可以设置为线性电压输出, 全量程 0.4V-2.0V参考供电电源负极, 或者设置为催化燃烧格式输出,   通常零点是中间电压,相对于检测管脚在满量程点的电压是 100mV。此外,通过串口连接可以读取输出值和访问内部配置。通信连接点 3Pin脚的   Prime3是焊盘,5Pin脚的 Prime3   是管脚。内部的集成电路可以实现的功能如驱动光器件,提取检测信号,把信号强度转化为浓度,进行温度补偿和量化输出值等。在催化燃烧配置时,Prime3   可以在满足电源供电要求的条件下,不改变电路并完全替代催化燃烧传感器。当Prime 3   用于恒流催化燃烧电路时,外围元件需要满足电源要求。Prime3 目前没有过防爆认证,所以如果用于危险区域,必须加防爆密封外壳。
 客户可以从厂家得到产品运用和应用笔记的相关技术支持。

2、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Prime3特征:
  高分辨率——量程 0-6%VOL的为 0.01%,6%-100%VOL的为0.1%
  工作不受供电极性影响
  线性电压或模拟催化燃烧电桥输出
  工作电压范围 3.0V-5.0V
  工作电流典型值为 80mA
  最新的 MEMS探测器技术
  量程:从 0-10%VolCO2 到 0-100%VolCO2
  全金属结构,绝缘外壳
  体积小
  灵活的电路访问设置
  用户可以通过硬件连接进行标定
  宽温度工作范围
  快速响应

3、红外二氧化碳传感器Prime3应用:

主要应用在沼气池,煤矿、化工,蔬菜和水果存储,细菌培养箱等领域

英国alphasense一氧化碳传感器

三、一氧化碳传感器CO-AF

1、一氧化碳传感器/CO传感器CO-AF描述

一氧化碳传感器CO-AF是电化学原理的传感器,电化学传感器具有灵敏度高,选择性好,低浓度输出线性好等优点,主要用在石油化工,环保,煤矿,汽车等领域。

2、一氧化碳传感器/CO传感器CO-AF主要特性:

测量范围:5000ppm
 灵敏度:55~90nA/ppm
 响应时间:<25s
 满量程线性误差:15-25ppm
 过载:10000ppm
 分辨率:0.5ppm
 尺寸:Φ20.2*16.5
 使用寿命:2年
 存储周期:6个月
 工作温度:-30~50℃
 工作湿度:15~90%RH
 负载电阻:10~47Ω

3、一氧化碳传感器/CO传感器CO-AF应用

主要用在石油化工,环保,煤矿,汽车等领域。

英国alphasense二氧化硫传感器(SO2传感器)

四、二氧化硫传感器SO2-AF

1、二氧化硫传感器SO2-AF产品描述:

二氧化硫传感器SO2-AF主要应用于二氧化硫便携报警器和各种二氧化硫检测场合。

 2、二氧化硫传感器SO2-AF主要参数

过载:75ppm
 响应时间 :<25s
 尺寸:Φ20×16.5
 二氧化硫检测范围 :0-50ppm
 灵敏度 :450- 750nA/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