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的问题

楼主(2017-05-09):
如题

我用的信捷PLC,三菱伺服

我想通过Y0输出脉冲,Y2方向控制伺服电机

通过输出正反脉冲来控制伺服电机正反转运行,请问各位这个可以实现吗?

伺服驱动器上应给接哪个接口?PLC-Y0接伺服哪个,Y2接伺服哪个?

我用Y0接伺服PP,Y2接PG对吗,这样接只是一个方向转,请问应给怎样接线?

请各位帮忙,详细解答。。。

祈盼。。。

网友A:
Y2导通是一个方向,当Y2不导通时就是另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Y2导通是一个方向,当Y2不导通时就是另一个方向。

开始运行时只是向一个方向运行,Y2导通同时Y0也输出,电机也不转

楼主:
为什么运行是都是同一个方向呢?

哪位帮忙解释一下,或者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