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连接温度传感器

楼主(2017-05-09):
没学过工控知识,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我的PLC是AC/DC/RLY的,我百度到了我的I输入端子是24v的,需要选择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啊,怕把PLC搞坏了。求各位大佬指点,温度传感器越便宜越好,没有精度什么的要求。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带上淘宝连接,谢谢啦

网友A:
“越便宜越好”,,,呵呵,这狠简单呀,比如250分,能买2个5个温度传感器撒

  可你要花多少时间代价,把它跑起来,哥就不晓得喽

网友B:
如果plc本体有模拟量输入,简单点就用温度传感器加变送器。(传感器用k型热电偶 几块钱一个)

如果用温度模块也是可以的(温度模块比较贵)

用通讯也是可以的,搞个温度控制控制器(支持modbus—rtu)给plc通讯也是可以的

网友C:
选择温度传感器的前提是必须要知道测量范围和环境气氛。如果测量范围在500℃以下,可以选择铂电阻和T、E分度热电偶,如果超过500℃了,就选择K、N分度热电偶。选择热电偶和铂电阻时,你的PLC必须配温度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