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go750-354模块使用说明书

楼主(2017-05-09):
谁有wago的750-354模块中文说明书,要中文版的,另外问一下,我这个模块接通电源之后就一直I/O红灯闪烁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你去官网下英文手册。I/O一直闪,表示有I/O插卡(模块)坏了,你仔细数闪的次数,代表的是坏的哪一个插卡,从左往右数。把坏的插卡抽出来,你把最右边的终端插卡取出来插到这个位置,你看I/O还闪不闪(这时不要去管PLC和总线指示灯)。1.

2.如果还闪,就把终端插卡往左再移动一个插卡(再抽一个插卡),就能判断哪个插卡坏了。

回到1.如果不闪,你就往右移动一个插卡。

也就是说,闪烁指示的插卡号,还有它左右两个插卡,共三个插卡都有可能是故障卡。当然,如果运气好,也有可能是插头接触不好,抽插几次也有可能恢复正常。

楼主:
对: 第五纪冰川 你去官网下英文手册。I/O一直闪,表示有I/O插卡(模... 内容的回复!我试了还是红灯闪烁啊,难道模块全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去官网下英文手册。I/...

闪几次就是第几号插卡。耦合器后面插一个插卡(只插一个),再插终端插卡。每一个插卡都取到耦合器后面去测试。你就能看出效果来了。全部插卡坏的可能很小,你的情况重点关注第一个插卡、终端插卡、耦合器本身。我感觉WOGO远程I/O故障最好判断了,至少比S7-300模块故障好判断得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去官网下英文手册。I/...

上视频看下。

网友B:
我现在用的PLC也是WAGO 哦,  750-8206,,750-494,750-333等等,用的挺多哦

网友C(2021-10-18):
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