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如何写MODBUSRTU从站逢变就报的程序

楼主(2017-05-09):
如题。MODBUS通讯一般都是主站发送查询指令,从站回应。但是程序需要从站某个变量发生变化后进行下一步的动作,请问大拿们这样的程序如何编写,是不是每个扫描周期都要不停的发送查询指令,不停的更新从站信号,知道读取的信号发生变化?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者编程技巧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如何读取寄存器某一位的值呢,用F133和R900B配合使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或指令?

网友A:
主站读取从站那个变量信息然后进行比较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B:
以我的了解应该需要不停的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我的了解应该需要不停的读

那就是说每个扫描周期都读一次吧,读出来的值跟需要的数值比较,相等就进行下一步的动作

网友C:
我的了解是,从站是不能主动发送的,要主站不停地读

网友D(2017-06-22):
从站不主动发数据,只有主站可以,也就是你要有个主站一直读PLC

网友E:
1:如果松下之间连接,推荐PC-LINK;

2:如果松下和其他连接,那必须一直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