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CPU模块的脉冲捕捉功能

楼主(2017-05-09):
三菱L系列PLC CPU模块的脉冲捕捉功能概述
  脉冲捕捉功能用于将ON时间短于扫描时间的、在通用输入功能中被漏过的脉冲信号获取到程序中。
1、参数设置
  对输入信号及输入响应时间进行设置。
  工程窗口=>[Parameter(参数)]=>[PLC Parameter]=>“Built-in I/O Function Setting"(内置I/O功能设置)”选项卡
2、脉冲捕捉功能的基本动作
  在检测出脉冲信号的下一个扫描中,将对应的输入软元件置为ON。在END处理中将输入软元件置为OFF。
 (a) 将输入信号(X0)作为脉冲捕捉功能使用时的动作
  检测出外部输入信号(X0)的上升沿后,仅在下一个扫描将输入软元件置为ON。

 (b) 在1个扫描内检测出多个脉冲时的动作
  第2个以后的脉冲将被忽略。对于输入的脉冲信号应间隔1个扫描以上进行输入。
 [要点]
  需要不忽略第2个及第3个脉冲输入进行计数的情况下,使用中断输入功能。
  但是,即使使用中断输入功能时,在中断程序执行完成之前输入了第3个脉冲的情况下,不能进行计数。
 (c) 在2个扫描以上中检测出同一脉冲时的动作
  输入软元件将按检测出的扫描数置为ON。对于输入的脉冲信号,应间隔1个扫描以上进行输入。

 (d) 输入了ON 宽度为2个扫描以上的脉冲时的动作
  输入软元件仅1个扫描ON。

3、可检测的脉冲宽度
 可以检测满足下述条件的脉冲宽度。
 脉冲输入的ON 宽度或OFF 宽度>输入响应时间
 不满足条件的情况下,不能正常进行脉冲检测。应在满足条件的前提下设置输入响应时间。
4、 注意事项
 不要对选择了脉冲捕捉功能的输入软元件(X0~XF)进行下述操作。
 否则检测出脉冲后,输入软元件将无法正常地1个扫描ON。
 ·直接软元件DX 的使用
 ·RFS指令、COM指令、CCOM(P)指令、MTR指令等,执行指令时进行输入刷新的指令的执行
5、性能规格
  脉冲捕捉功能中的性能规格如下所示。
  ┌─────────────────┬───────────────────┐
  │项目                              │内容                                  │
  ├────┬────────────┼───────────────────┤
  │标准输入│点数                    │10点                                  │
  │        ├────────────┼───────────────────┤
  │        │输入电压/电流           │24VDC 4.lmA (TYP.)                    │
  │        ├────────────┼───────────────────┤
  │        │最小输入响应速度        │100μts                               │
  │        ├────────────┼───────────────────┤
  │        │输入响应时间设置        │0.lms/1ms/5ms/lOms/20ms/70ms          │
  ├────┼────────────┼───────────────────┤
  │高速输入│点数                    │6点                                   │
  │        ├───────┬────┼───────────────────┤
  │        │输入电压/电流 │DC输入  │24VDC 6.0mA (TYP.)                    │
  │        │              ├────┼───────────────────┤
  │        │              │差动输入│  EIA标准RS-422-A差分线路驱动器电平   │
  │        ├───────┴────┼───────────────────┤
  │        │最小输入响应速度        │10μts                                │
  │        ├────────────┼───────────────────┤
  │        │输入响应时间设置        │0.0lms/0.lms/0.2ms/0.4ms/0.6ms/lm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