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邦集成灶优缺点分析

楼主(2017-05-10):
潮邦集成灶近几年快速的在中国市场发展起来,采用德国先进的工艺,集吸油烟机、燃气灶、保洁、微波、蒸烤多功能为一体的新厨电产品,在集成灶火热但市场不佳的情况下,潮邦集成灶有何优缺点?

null

  潮邦集成灶的优点

  1、整机模块化结构设计:创新设计思路,整体结构犹如积木般瞬间化整为零。

  2、立体进风式燃烧器: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式进风燃烧系统。使燃烧时氧气进入更充分,降低有害气体的排放,提高热效率。

  3、超大消毒柜:拥有更大空间,空间利用率提高。

  4、独立清晰的智能控制系统:管家式服务保障,超大控制键盘,led全程工作指示。电脑程序化控制,5分钟屏保,半小时待机,100分钟无人时的最大使用时间。体现安全、人性化。

  5、一体易拆式整体烟道设计:一改传统集成灶烟道拼接式为整体式设计,改变涡轮的放置方式,只需打开前挡板,台面板即可清洗。无需移动灶具,简化清洗过程。

  6、即插式备用电源设计:一插即用,停电安装备用电池不再繁琐,无需打开面板或消毒柜等。

  7、一体化外观:隐藏式铝合金抽屉拉手,整机层次分明,高档大气。

  8、“帆形”头部:采用目前最前沿的设计风格。

  9、吸烟率高:传统上吸式改为下排式除烟,吸烟率高达99.99%,使开放式、景观式时尚厨房成为现实,彻底解决家居室内最后一块污染源。

  潮邦集成灶的缺点

  1、价格较高。高品质产品以及专业售后团队,中高端客户群体的定位,使得潮邦集成灶的价格略微高出传统油烟机以及普通集成灶。

  2、清洗麻烦。集成灶存在一个普遍的难题,清洗方面还是没能找到十分简便的办法。拆洗困难,清洗花上一定时间,但是,由于集成灶超强的吸油烟率,集成灶外部基本没有太多油污,只要每次使用完毕后,及时擦拭,就无须经常清洗。

  家居热线点评

  潮邦与国内外多家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专业公司建立广泛、持久的合作关系,使潮邦公司在产品研发、工艺设计、生产制造和市场营销等领域处在行业领先地位,构筑了潮邦品牌的核心竞争力。虽然产品还存在一定的问题,相信强大的研发实力能够使潮邦集成灶在未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网友A:
集成环保灶的工作原理

什么是集成环保灶呢?个人认为集成环保灶就是把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等等(拉篮、烤箱、电磁灶)集合在一起的产品那么为什么非要生产集成环保灶呢?用普通的抽油烟机,燃气灶,消毒柜3件套不就可以吗?

我们了解到普通的3件套有3大缺陷:

1.烟机放在上面,油烟总要经过人的脸部,当爆炒的时候,人们还是会吸到油烟(侧吸烟机不在此类)

2.抽烟机离头部太近,当烟机工作时,里面电机转动的声音,发出的机械波,会让人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长期下去,还会导致记忆力下降,头昏耳鸣,反应力变慢等等症状。

3.抽烟机机放在上面非常占空间,漏油、滴油、碰头等等让人非常不方面,而且整体美观不好集成环保灶就

这样因运而生了,首先不管是侧吸,还是深井油烟都不进过人的脸部,其次集成环保灶的电机放在下面,离头部至少1m远,再次,油烟下排,油盒放在下面永久杜绝漏油、滴油、碰头等尴尬的场面由于电机放在下面,人们就怀疑油烟是否能全部吸进的问题了

那么我就要给你讲一下集成环保灶的工作原理了,我们知道有个原理叫热气流上升原理,这就是说油烟是自动往上走的,以前的烟机只要保证油烟不往四周扩散就行了,所以你看他的设计啊,都是往中间吸的而集成环保灶,举个侧吸的例子吧,他在侧面往里面吸的,(下面的涡轮)他这一吸啊,就产生了负压,我们知道空气流动产生了风,风总是从高压的地方往低亚的地方流动,这样油烟就从侧面流进去了,这时人们就要问了,那也不一定啊,油烟很大的(人们的思维习惯),我的问答是:“你想一下,只要下面的电机功率够大,涡轮转的够快,比如说要飞机的电机(玩笑,嘿嘿),你说油烟还会吸不掉么?”但是又有个问题了

风机功率大的话,噪音就变大了,这是一个矛盾的问题了,这就要去求他们的一个平衡了,即:既能吸进油烟,噪音又小,我认为做到这点需要科学的结构设计,和好的电机(和其他材料)。

本文由金帝集成灶,集成灶十大品牌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