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运动指令复制粘贴

楼主(2017-05-10):
ABB机械手怎么逆时针复制运动指令啊 求大神帮忙!比如本来程序按P1 P2 P3 P4 点运行,我怎么复制让它倒过来,按P4 P3 P2 P1 运行???!!!!拜谢

网友A:
ABB没有逆向复制指令,不过有办法可以解决。你点编辑,先复制一段,用ABC,把复制的那段点位P1改为P4,P2改为P3.。。。。依次类推就可以了,或者你有电脑的话,直接在电脑上改非常方便。

网友B(2017-11-19):
1楼正解,这个ABB 没必要专门做一个指令了

网友C:
可以的,你直接路径反转。

网友D(2018-11-01):
改动一下就可以呀!

网友E:
学习中,都是大神哈

网友F:
仿真多练下就会了

网友G:
网上说好像有这功能

网友H(2019-04-02):
软件里面的路径和目标点里面可以把你创建的路径按全部选上之后右键有一个路径反向点了之后你选择的路径(连续一段)就会反过来,也就是123456789选中23456就会变成165432789的顺序执行。另外如果你是用示教器编写的路径,那么首先要 同步 到工作站,然后打开路径和目标点就能在工作站看到你示教器的路径了。操作如上,操作完了之后记得同步到示教器 仿真才能生效。仿真执行的是示教器里的程序

网友H:
多选路径按住ctrl每次多选一个,选第一个后按shift点后面的一个路径可以选中第一个和shift之间的所有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