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安全PLC故障块代表着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7-05-10):
这里都是什么意思!红线标注的地方,为什么要用MW。

网友A:
你用的这个功能块应该是别人编写的,可以看一下帮助,或是分享一下远程序给你帮忙看一下。这样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M是位地址

MB是字节地址

MW是字地址

MD是双子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B:
M是位地址MB是字节地址MW是字地址MD是双子地址

 为什么用MW?你可以理解成是存储器的意思

网友C:
先顶一下啊!大家互相来学习!!

网友D:
使用M的是一些BOOL量,使用MW或MD的就是以字节存储的了,对于各代表什么意思,还得看程序块里面对应的变量意义!

网友E: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F:
积分下载!!!!差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