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器人和PLC怎样通讯的?

楼主(2017-05-10):
我想知道安川的机器人和三菱PLC怎么通讯的,输入输出的线直接和PLC的输入输出连接的吗?以及信号怎样相互对应的?比如说机器人#50输入对应PLC 10输出。如何设置?

网友A:
可以通过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你所说的#50是机器人的什么输入?外部输入,还是通用输入?

外部输入可以通过继电器转换进行连接;如果是通用输入,要看该输入与外部输入是否有关联,无关联时需要编写用户梯形图进行信号连接,然后还是通过继电器转换与该外部输入进行连接。

网友C:
也可以不用 中间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搞清楚,你所说的#50是机器人的什么输入?外部输...

请问外部输入和通用输入有什么区别?用CCLIKE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2018-07-14):
看看你想怎么通讯了

网友E:
你用的什么通讯  网络

网友F:
网络通讯啊锅锅。看你用什么类型的PLC。他们跟安川有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G(2023-09-16):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

期待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