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跟变频器通讯不上,各位大神帮帮忙!

楼主(2017-05-10):
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485通信不上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485通信不上很正常

正控ZK1800G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什么牌子的变频器?不是台达的485...

如果通信格式一样,没有问题就用485通信中继试试。通信最好用同一个厂家的东西稳定点,不同厂家的东西兼容性不好,西门子也一样。

网友B:
1.PLC的特殊通讯格式寄存器D1120为H86,表示96090,7,E,1。

2.通讯线连接好。+接+,-接-。

3.在变频器功能码的通讯参数里也要相应设置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为9600,7,E,1才能   通讯成功。

网友B:
1.PLC的特殊通讯格式寄存器D1120为H86,表示9600,7,E,1。

2.通讯线连接好。+接+,-接-。

3.在变频器功能码的通讯参数里也要相应设置变频器的通讯格式为9600,7,E,1才能   通讯成功。

网友C(2017-07-13):
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 我也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告诉我下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

网友D(2017-09-15):
通讯参数设置正确了吗

网友E(2018-02-12):
我也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了可以告诉我下是什么原因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