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的程序结构设计

楼主(2017-05-10):
第一次用三菱的GX WORK3,咨询下老司机。

之前是用AB的rslogix5000,程序的结构简单明了,每个程序里边可以带不少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只做一个工序动作控制,扫描速度很快

现在用GX WORK3,程序结构有点类似,但是每个子程序必须包含一个局部变量和程序本体

AB编程之前只考虑PLC内存大小是否足够,看三菱的PLC还要考虑步数限制

我要是按以前RSLOGIX5000的程序结构编程,估计程序会很庞大,老司机看看会不会把三菱的PLC速度给拖死?

不能上图,晕死

AB 程序结构如下,工位1列出程序结构,往下的十几个工位类似

工位1:

       送料待料

       抓取安装

       数据计算

       不良品处理

       输出

       报警

       ........

工位2

工位3

工位4

工位5

工位6

工位7

工位8

。。。。

网友A:
1、GX Works3也可以建立一个POU下调用若干个FB的程序。

2、至于局部变量,你AB不是也有标签名么。

3、步数和内存没有任何区别,日系编程中一步占用一个字节,你AB内存不也是以字节为单位的么。

4、PLC执行程序速度取决于PLC的CPU运算速度,如果你选用的三菱PLC的CPU档次明显低于AB的话,有可能被拖死。

5、GX Works3你也能构建类似AB的程序架构:

   POU1:FB1

                FB2

                FB3

   POU2:。。。。。

楼主:
谢谢yuanle的指教

今天装了GX WORK2,发现和GX WORK3居然差异不小

work3可以在pou下建立N个子程序,而work2只能在main下边建子程序,不能分级了,这是我不会使用还是软件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