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24MR2AD上传程序看不到程序???

楼主(2017-05-10):
FX2N-24MR2AD用GX Works2上传程序看不到程序???显示黄色怎么回事???

网友A:
超过显示行数了,用指令符号方式看看,可以看出这段程序,一般是由读上来的程序或者由早期编辑软件转换会有这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显示行数了,用指令符号方式看看,可以看出这段程序,...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超过显示行数了,...

转换成指令后提示异常

楼主:
这个plc是国产的工控

网友B:
的点点滴滴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网友C:
编程时程序错误会变成黄色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超过显示行数了,用指令符号方式看看,可以看出这段程序,一般是由读上来的程序或者由早期编辑软件转换会有这情况

我也遇到差不多的问题,怎么写入的程序和读出的不一样呢?而且也不对啊?

网友E:
积分下载!!!!差积分???积分下载!!!!差积分???

网友F:
国产的plc

超级加密之类的了

网友G:
在works2中将程序的格式装换一下,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