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FC51变频器与modscan通信异常

楼主(2017-05-10):
丹佛斯FC51变频器与modscan通信,使用的modbus RTU协议,硬件接线正确。

上电后发现modscan界面右上方的Valid Slaave Responses数值要比较长的时间才会增加1,比Number of Polls值小很多。

监控的数据时有时无(有数据的时候,数据正确,例如41220相当于FC51的参数1-22:电机电压,显示的是220),无数据的时候,modscan会显示Received Invalid Response to MODBUS Query**。

变频器协议参数8-30设置为modbus RTU协议,modscan里面也选择RTU;

变频器地址参数8-31设置为1,modscan里面的Device ID也设置为1;

变频器波特率参数8-32与modscan里的波特率匹配,且分别设置2400,4800,9600,19200都试过了(每次设置后,变频器都重新上电);

变频器奇偶校验参数8-33与modscan里的奇偶校验均设置为“无”。

变频器的8-35、8-36最小、最大响应时间 都进行了多次设置尝试(后面干脆将最小值设到最小0.001s,最大值设到最大10s),modscan的slave response timeout也尝试设置了1000,2000,3000,5000,10000等值。

最终,还是现象依旧,监控的数据时有时无。(波特率9600的时候,效果稍好,Valid Slaave Responses数值会稍微大一些)

如何解决?还要设置哪些参数?

网友A(2019-02-11):
感谢楼主分享,小白来来学习一下。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