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无法正常运行原因

楼主(2017-05-11):
关于UPS电源无法正常运行的具体的原因解析:

  第一种情况:新安装的UPS电源无法正常启动。

  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用户可以先检查UPS电源后面面板的电池连接插头是不是连接。如果不是的话,可以打开前面面板检查电池是否连接。

  第二种情况:UPS电源逆变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UPS电源不能正常的启动。

  是因为电池低电,需要给蓄电池充电。

  第三种情况:UPS电源电池用了2年左右,UPS电源无法启动。

  这种情况对大多数的用户来说,一般是由于蓄电池在使用了两年以后一般会出现或多或少的蓄电池容量下降或蓄电池产生惰性的问题,如果蓄电池不能起到延时的作用,用户们就需要考虑更换新的蓄电池了,避免蓄电池产生惰性的问题,我们可以采用电池自动化管理软件。

  第四种情况:单节蓄电池的电压都很正常,但UPS电源不能启动。

  这时虽然单节电池电压正常,但是可能是由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UPS电源不能启动的。

  1、很可能是由于电池与电池之间的连接或电池与UPS电源之间的连接出现问题,比如:连接点不牢固或者是连接点有氧化现象,这时侯就需要祛除氧化物后重新连接。

  2、可能是UPS电源与电池连线的保险断了,如果是保险断了换一个保险即可。

  3、UPS电源与电池之间的连线很长、很细或中间有连接点,因此产生了很大的压降,导致UPS电源不能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