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串口指令RXD和RXDU傻傻分不清楚,求指教

楼主(2017-05-11):
知道:RXD是读取CPU内建的串口或者串口板。RXDU是读取串口通信单元。但是还是不清楚,特别是rxd说的串口或是串口板具体是指的什么。读cpu上自带的串口和串口模块到底是用哪一个?求解答。

网友A:
RXD,TXD用于读写内置的RS232串口,例如CS系列,或者是板载的RS232,RS485串口,例如CP1H系列。

RXDU,TXDU用于读写串口通讯单元,这个是附加模块,例如CJ1W-SCU41.

网友B(2017-07-15):
引用 网友A:
RXD,TXD用于读写内置的RS232串口,例如CS系...

网友C(2017-08-28):
RXD是PLC读取与之相连的设备数据,

TXD是PLC写入与之相连的设备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