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1,a2......等6个转轴角度如何计算出世界坐标系中e6pos数据

楼主(2017-05-12):
我需要将得到的6个转轴的角度转化为世界坐标系中的位置信息和姿态,也就是xyzabc  ,有没有相应的转换公式?

网友A:
参照不同,坐标系不同,无法转换;LZ可以直接读取的,有相应的系统变量

网友B(2017-09-07):
这个你如果会算的话,你就可以做机器人了啊。

网友C:
坐标是可以实现转换的,有两个function是可以的

E6POS FORWARD (E6AXIS AXIS_VALUES: IN, INT ERR_STATUS: OUT)

E6AXIS INVERSE (E6POS POSITION: IN, E6AXIS START_AXIS: IN,
INT ERR_STATUS: OUT)

网友D(2018-03-06):
E6POS FORWARD (E6AXIS AXIS_VALUES: IN, INT ERR_STATUS: OUT)

E6AXIS INVERSE (E6POS POSITION: IN, E6AXIS START_AXIS: IN,
INT ERR_STATUS: OUT)

这就就行

网友E(2018-04-15):
分厂有用 感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