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SGDS脉冲控制

楼主(2017-05-12):
SGDS伺服 能不能不走通讯协议,使用脉冲和方向控制,怎样连线?设备是二手,电机和伺服完整,软件没有,想用其他软件控制,坛子里有没有大师可以指导一下。先谢了。

网友A:
SGDS伺服有两种,一种是M2通讯伺服,另一种是脉冲模拟伺服。

楼主:
原二手SGDS伺服控制,M2通讯伺服,想改7系脉冲,不想动电机及编码器,有没有希望。原设备有7个从站,我们只需4个,有没有高手想接。

网友A:
M2通讯伺服的话,上位控制器只能接有SVB总线的运动控制模块,改不了脉冲型的。

楼主:
如果不用安川的总线,用其他脉冲型运动控制卡及软件+安川7系脉冲伺服,能不能配原安川3系配的电机和编码器?

网友A:
很遗憾,日系产品都是伺服和驱动配套的,

同一个厂的产品,系列不同都不能配套使用。

楼主:
那就没办法了,谢谢

网友A:
从厂家的立场上,混合使用是没有保证的。

实际上也有用户混着用,马达能转。

楼主:
我们有一批二手设备使用安川3系,总线控制,都用的是绝对编码(编码器电缆有电池)。

原伺服单元是SGDS-XXA12A,想改用SGDS-XXA01A脉冲控制。可以配吗?

网友A:
改不了的。

只能上位选用MP系列运动控制器,且有SVB模块功能的,才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