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伸膜吹膜机各个阶段的温度控制

楼主(2017-05-12):
  拉伸膜吹膜机运行过程中,温度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强辉科技汇总了拉伸膜生产不同阶段对温度的要求,供各拉伸膜厂家参考。

  根据塑料的熔融理论,拉伸膜的挤出机螺杆共分三段:加料段、熔融段、均化段。在加料段末端,进入熔融段开始时,根据熔融理论,它的温度应是粘流温度。各种吹膜树脂粘流温度分别为PP:164-175℃,PE:105-135℃,PA:195-210℃。

  拉伸膜加料段温度要求

  在加料段入口,希望温度低一些,防止树脂粘流堵死进料口,另外,在加料段树脂不断压缩,空气要倒着从加料口排出。根据设备构造不同,加料口虽不进行电加热,但是通过机筒传热,加料口温度约为50-90度。

  这样,加料段温度就确定了。入口处50-90度,末端等于熔点或粘流温度,在该段上可以定为温度等比线形升温。

  拉伸膜熔融段温度要求

  熔融段开始时,温度达到粘流温度才能熔融,对于结晶型树脂,粘流温度等于熔点温度。然后不断压缩和增加熔层,就需要温度不断提高,才能使树脂分子链长短不等,不同热运动能量的高分子先后都熔融,因而到熔融段末端的温度确立后,可以定为在该段上其他部位是线形升温的。

  拉伸膜均化段温度要求

  在均化段,主要是再熔融均化和定量定压恒温输出熔体,该段温度可以保持恒定,或熔融段末端温度略有一点升高(2-5度左右)。

  对于拉伸膜,要求通过摸头段的温度低一些,但是又不能低于粘流温度,便于提膜和正常吹膜。熔体从模口出来时要有一定黏度,不至于破膜,塌膜等现象发生。一般情况,它比均化段末端低10-30度左右,从均化段到摸口温度也可视为等差温降。

  拉伸膜挤出温度的控制要点

  1、不同种树脂,拉伸膜工艺温度不同。

  2、同种树脂,型号和熔指数不同,吹膜的工艺温度不同,指数大的流动性好,温度低。

  3、同种树脂,吹膜不同厚度拉伸膜,工艺温度也不同,加工厚的拉伸膜,工艺温度可偏高一些。

  4、摸口的温度也可偏高一点,有利于降低黏度,提高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