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脉冲座标如何显示在触摸屏上

楼主(2017-05-12):
求助!!!信捷XC3系列PLC如何编程才能在触摸屏显示丝杆座标,用D8170记录脉冲量计算不行,正数还可以当负数时就乱了.还好意思没有积分,需要奖赏请加微信15805777773

网友A:
你触摸屏上的数据格式选的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 16位的还是32位的  自己好好看看吧

网友B:
寄存器里的显示--类型选成十进制就可以显示负数呀,反正我的可以显示负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寄存器里的显示--类型选成十进制就可以显示负数呀,反正...

谢谢!!!这到没注意 我程序都删了,等下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触摸屏上的数据格式选的是有符号还是无符号 16位的还...

谢谢 有空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