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进行硬盘电路板的测试及维修?

楼主(2017-05-12):
抄板并不时简单的仿制、copy,它属于反向研究领域,通过攻克原机的技术,掌握其性能与应用,可进行二次开发,即在充分了解其原理图的基础上对其功能进行删减,达到适合自己需求的产品。不仅可以规避“知识产权”,还可快速创造属于自己的品牌,且研制周期短,成本低,效益显着。【解密专家+V信:icpojie】

下面pcb抄板技术网举例说说,怎么进行硬盘电路板的测试及维修?

首先检查CMOS SETUP是否丢失了硬盘配置信息。测量主板上COMS RAM电路是否为电池有故障,或元器件(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等)损坏能原因而CMOS中的硬盘配置参数出错。

其次,通过加电自测,若屏幕显示错误信息“1701”或“Hard Disk Error”,说明硬盘确实有故障。但也可能是硬盘适配卡未插好、或者硬盘与硬盘适配器的插接处未插好、或者硬盘适配器有故障等。

然后,关机,拆开机盖,测+5V、+12V电源是否正常,电源盒风机是否转动。以此来判断是否外电路缺电,检查信号电缆线,插头与硬盘适配卡是否插好,有无插反或接触不良。可尝试交换一些电缆插头试一下。

最后,采用“替代法”来确定故障部件。找一块好硬盘适配卡(或多功能卡)与该硬盘适配卡比较,判断是硬盘适配卡还是硬盘驱动器本身有问题,观察步进电机端止档销是否卡死,如卡死,用手拨回起始位置

以上几个步骤,用户需要仔细检查、测试、分析,找出坏的元器件进行修理,或者更换硬盘适配卡经以上的处理后,只要不是硬盘盘体本身损坏,仅仅是一般性的接插件的接触不良或外电路故障则多数能够迅速排除。

PCB抄板的技术实现过程简单来说,就是先将要抄板的电路板进行扫描,记录详细的元器件位置,然后将元器件拆下来做成物料清单(BOM)并安排物料采购,空板则扫描成图片经抄板软件处理还原成pcb板图文件,然后再将PCB文件送制版厂制板,板子制成后将采购到的元器件焊接到制成的PCB板上,然后经过电路板测试和调试即可。【解密专家+V信:icpoj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