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高速输出

楼主(2017-05-12):
plc输出接口是晶体管的,只要plc支持相关高速指令,就可以输出高速脉冲?

网友A:
这还有疑问吗?PLC支持高速脉冲,还是晶体管输出,当然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了。

继电器和晶闸管输出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有疑问吗?PLC支持高速脉冲,还是晶体管输出,当然可以输出高速脉冲了。继电器和晶闸管输出都不行。

一般需要外接上或下拉电阻吗?可调幅值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还有疑问吗?PLC支持高速脉冲...

PLC晶体管输出都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负载电阻必须加。NPN型和PNP型晶体管加负载电阻的位置不同。NPN型要在电源正极到输出点加电阻;PNP型要在电源负极到输出点加电阻。

直流电源的电压决定输出的幅值。

电阻值一般按通过10mA电流选即可。既直流电源24V选2K左右电阻,12V选10K左右电阻,5V选4.7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这还有疑问吗?PLC支持高速脉冲... 内容的回复!PLC晶体管输出都采用集电极开路形式,负载电阻必须加。NPN型和PNP型晶体管加负载电阻的位置不同。NPN型要在电源正极到输出点加电阻;PNP型要在电源负极到输出点加电阻。直流电源的电压决定输出的幅值。电阻值一般按通过10mA电流选即可。既直流电源24V选2K左右电阻,12V选10K左右电阻,5V选4.7K电阻。

谢谢,很感谢很详细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