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缆线的架空线路电压损失估算

楼主(2017-05-13):
首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口诀:

铝线压损要算快,荷矩截面除起来。

三相再用五十除,单相改除八点三。

力率如为零点八,十上双双点二加。

铜线压损还要低,算好再除一点七。

接下来我们要对口诀进行说明,这次的说明方法是要以和举例子相结合的方式来为大家进行解析:

通过估算供电线路的电压损失,就能够分析出来线路的供电能力以及检查线路的供电质量。

380/220V的低压电缆线路,可用此口诀算出。口诀是根据已有线路的负荷矩和导线截面来估算线路压损的。压损通常用额定电压损失百分之几来衡量。

(1)   当低压线路采用铝导线,负载为电阻性(即功率因数,也叫力率为1)的时候,估算压损的方法,可以将线路的负荷矩(单位千瓦/米),除以导线截面(毫米²),再除以一个系数即可。此系数对于380V三相线路为50,单相220V线路为8.3。这就是“荷矩截面除起来。三相再用50除,单相改除8.3”的意思。

举个例子:

一条4毫米²的铝芯低压电缆线敷设的50m长线路,供220V1KW负荷,电压损失为多少?

根据口诀大家可以得到:

M÷S÷8.31×50÷4÷8.31.5(即压损为1.5%)。

(2)   对于感抗性负荷,力率不再是1,压损要比电阻性负荷稍微大一点,它与导线截面大小以及线间距离有关,但10mm²及以下导线影响较小,可以不再考虑。当力率为0.8的时候,16mm²及以上导线,压损可按力率为“1”算出后,再按线号顺序,两个一组增加0.2倍。即1625mm²导线按力率为1算出后,再乘以1.2倍即可;3550mm²低压电缆线导线按力率为1算出后,再乘以1.4倍;7095mm²导线按力率为1算出后,再乘以1.6倍。以此类推,这就是“力率如为0.810上双双点二加”的意思。

举个例子:

一条25mm²380V三相铝线路,供20KW电动机,力率0.8,送电距离300m,求电压损失为多少?

根据口诀:

先按利率为1,求出压损为:M÷S÷5020×300÷25÷504.8(压损为4.8%)。

现力率为0.8,用25mm²导线,要增加0.2倍,故压损为:4.8%×1.25.8%

(3)   口诀的最后一句说的是,当使用的不是铝芯低压电缆线而是铜线的时候,压损要小一点。可以用如上计算的方法算出结果之后,再除1.7即为铜芯电缆线的电压损失。举个例子对这句话说明一下:假设某工厂有一条35mm²铜绞线的380V三相送电线路,送电距离500m,当送电负荷15KW,力率为0.8的时候,求铜线路的电压损失为多少?

根据口诀,先按铝线力率为0.8的时候算得电压损失为:M÷S÷50×1.415×500÷35÷50×1.46(压损为6%)。

现在为铜线,比铝线压损要小1.7倍,计算得铜线压损为:6÷1.73.5(即压损为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