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有问题,小白求指导

楼主(2017-05-13):
本人有一套三菱J2S—70A的伺服,外界刹车电阻100W50欧姆,上电后刹车电阻,两段有691V电压的电压。出现上面的情况是,我单独给伺服供电,不接电机。求各位指导,指导

网友A:
700W电机不需要刹车电阻吧!

网友B:
我认为正常控制时程序里已经设定好了高低速,正常启动停止电阻无用处,但是在安全考虑方面需要用到紧急停车的情况下刹车电阻也是必备的。

网友C:
一般超出750w伺服才需要外接刹车电阻,小功率的一般都是内接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