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和台达PLC控制问题

楼主(2017-05-13):
昆仑通态TPC1062K和台达DVP32ES控制问题

用昆仑通态和PLC的通讯应该没问题,在昆仑通态上加入指示灯监控PLC上的X,Y都可以正常显示通断。模拟开关则控制不了,哪位大神帮忙看下问题在哪。。。谢谢。。

网友A:
直接用昆仑通态TPC1062K和台达DVP32ES连接试试吧,另外PLC程序中有延时1秒中,所以触摸屏M0和M1要按住1秒中以上才可以的。

楼主:
直接连上了控制不了,按住再久也没用,闪一下就没了。但指示灯是正常的,用外部开关模拟指示灯会显示通断来。刚学PLC,不知道问题出在哪。我做了最简单的延时也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