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AI口异常(很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7-05-14):
某客户用外部PLC(据反馈该PLC具有模拟单元)给0-10V电压信号接至AI1口作为频率源给定,该PLC模拟输出电压接入三台变频器的AI1端口(一台是A公司的,另外两台都是B公司,PLC模拟单元输出3组线,均为(+,GND),三台变频器的GND并联,三台变频的AI口都是选择0-10V输入的);

结果发现A公司的变频器出现问题,而B公司的两台变频器则正常输出频率;

A公司的变频器具体表现为:

1、当PLC输出2V电压时候,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0Hz(正常情况应该是10Hz的),客服人员用万用表测量该变频器的控制板上的AI1对GND的电压值为4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2V的,因为PLC输出的电压是直接接到了控制板上的AI1口的)相当于到AI1端口的电压加倍,输出频率也加倍;

2、当PLC输出5V电压时候,变频器输出频率为50Hz(正常情况应该是25Hz的),客服人员用万用表测量该变频器的控制板上的AI1对GND的电压值为10V(正常情况下应该是5V的,因为PLC输出的电压是直接接到了控制板上的AI1口的)相当于到AI1端口的电压加倍,输出频率也加倍;

3、客服人员曾经试过,将A公司的PLC输出线,与B公司的PLC输出线交换,但无论怎样A公司的输出频率都会表现为测量电压加倍,输出频率加倍。

机器回到厂家维修:

1、检查了AI1端口的线性度,发现线性度完全正常,例如用外部稳压源给AI1输入2V信号,变频器输出频率为10Hz;用外部稳压源给AI1输入5V信号,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证明变频产品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2、当初怀疑,是三台变频器的AI口输入阻抗不同导致的,后来实验验证;用外部稳压源给两台AI1不同输入阻抗的变频器,的AI1口输入2V电压,结果显示两台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都一样正常(10Hz)(一台变频器的AI1输入阻抗为100K,另一台变频器的AI1输入阻抗为1K)

3、曾经怀疑是受到外部干扰了,但是这干扰有那么恰巧吗,2V变4V,5V变10V?

求助各位,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想法,谢谢!

网友A:
A公司阻抗是多少的?应该是PLC内部连线功率分配结构问题。还是阻抗不同造成的,是否做过A公司单独连线控制。而不将B连接于PLC的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