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驱动位置模式下扭矩报警设置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7-05-14):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台达伺服驱动器ASDA-A2-L在位置PT模式下,当马达扭矩超过限定值时,伺服驱动器是否可以反馈一个报警信号到上位机PLC,具体对应的参数哪一个,怎么设置?求助,谢谢!我的上位机PLC用的是台达的DVP16ES200T,谢谢!

网友A:
需要接伺服的模拟输出,进入PLC进行AD转换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