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切工跳空开,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7-05-14):
    现有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水泵(55KW),正常情况下仅变频启动一台水泵(55KW),特殊时期需启动两台水泵(55KW),这个时候需要先将第一台泵加速到50HZ,然后停止变频让第一台泵自由停车,延时1s,第一台泵的工频接触器吸合,让第一台泵工频运行,然后变频器启动第二台泵。

    在变频切换工频过程中偶尔出现工频跳空开现象,

已经尝试了以下办法:1)延长和缩短切换时间,0.5~1.2S都尝试过;

                    2)提高变频器频率,将变频器提高至55HZ,再切换;

现在没法做到100%切换成功,希望得到各位大神的帮助,有酬谢!联系电话18521526223

网友A:
电机功率太大,建议工频回路加软启动器,可以解决跳闸问题。

网友B(2018-01-10):
空开选择1.5倍电机额定电流 注意工频和变频的相序